[STM32F4] Nucleo_F411RE_如何进入串口中断(求助)

楼主(2015-01-30):
求助_Nucleo_F411RE_如何进入串口中断

现象是:进不了串口中断(使用Uart2)

//----------------------------------------------------------------------------------------
//----------------------------------------------------------------------------------------
如下是main.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Receive_data[100]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ÉÁ˸LED2

                HAL_Delay(50);

                HAL_UART_Receive(&huart2,Receive_data,10,1);                 //½ÓÊÕÊý¾Ý

                HAL_UART_Transmit(&huart2,Receive_data,10,2);                //»Ø´«ÊÕµ½µÄÊý¾Ý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endif

//----------------------------------------------------------------------------------------
//----------------------------------------------------------------------------------------

如下是:stm32f4XX_it.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it.h"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HAL_SYSTICK_IRQHandler();
}

//USART2ÖжÏÈë¿Ú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0, GPIO_PIN_SET);                //Èç¹û±¾ÌõÖ¸ÁîÖ´ÐУ¬PA10Öøß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void NMI_Handler(void)
{
  HAL_RCC_NMI_IRQHandler();
}

工程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启动串口中断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学习了,也正在研究这个串口中断收发

网友B: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这种头文件怎么看到源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