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0-25V的直流电压源得到8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5-01-30):
手头有个0到25V的直流电压源,想获得0到80V的电压,对电流没要求,请问需要添加什么样的模块,跪求指导。。。

网友A:
看到过类似的需求,发不了网址。你可以 可以百度 “DC24V输入80V输出LED升压方案”

网友B:
BOOST升压啊。

网友C:
TI有升压芯片的;

网友D:
设计个BOOST电路就OK了

网友E:
开关电源。

网友F:
找一个AC-DC芯片,例如UC3842,再找一个耐压大于100V的MOS,例如IRF540,做成BOOST升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过低压是个难点,低压可不好搞

网友G:
34063搭个反激试试,0V直接拉低7脚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34063搭个反激试试,0V直接拉低7脚关闭

楼主要求是0至25V输入,这要求太高了,低压输入时,即便是34063也无能为力了,如果楼主要求10至25V输入,80V输出,那就好办了,方案立马出来好几个,无论是反激还是正激还是BOOST,3843都秒杀。主要是IC供电的问题,只要最低输入电压能大于IC启动电压,这样的电源就好做。

网友H:
做个切换,25V以下由直流电源直供,25V以上切换到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