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存储多组程序中设置的参数数据到24C64?

楼主(2015-01-30):
现在有一电烤箱产品(STM32F030C8主控),产品中有100个烘焙程序,而每个烘焙程序中又有5个不同的工作段,每个段中有4组不同的参数(上火温度,下火温度,烘焙时间,喷射蒸汽时间),可以供用户修改存储,下次使用时可以选择,不用多次设置。目前暂时想到的是先存储程序号和程序段,在根据程序号和程序段分别存储设置参数,当要调节或选择时读取程序号和程序段,再根据此程序号和程序段读取相应的参数设置数据。不过这样操作比较麻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其它什么方式可以使操作方便,或者说有更好的方法。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

网友B:
这个操作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很可行。
其实就是个多维的数组。还没有遇到可变参数个数和运行循环等控制呢。
不过做个用户界面,可能还有点繁琐。
支持一下,希望楼主分享进一步的设计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操作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很可行。
其实就是个多维的数组。还没有遇到可变参数个数和运行循环等控制呢 ...

总感觉这样操作有问题,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还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