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阻抗匹配100欧姆”的疑惑???

楼主(2015-01-30):
最近在画一个板子,有用到LVDS信号,自然涉及一个概念“差分阻抗100欧姆”,但是细一想,又有这么个概念:“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好的,那么问题来了,
1-这里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有没有频率限定?但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这个阻抗值与频率有关。包括PCB的阻抗计算公式也没有频率这个参数。但是“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概念是肯定正确的吧。
2-如果我将板子发给制版厂,要求控制差分线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是否需要提供具体的信号频率限定参数???
疑惑许久,忘各路大侠指点。。。。。。

看了大家回复,发现确实是我对“阻抗”和“特证阻抗”两个概念没有区分。然后查找了一些资料,下面说说我的理解,希望对有相同疑惑的人有帮助,另外也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PCB线路(或电缆)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分为3种:
1-      欧姆定律:I = V / R;低频信号时,将PCB线路可视作一个阻值非常小的电阻。
2-      频率响应,如f  = 1 / ( 2 * pi * R*C );在高频交流信号时,应考虑PCB线路的电阻、电感、电容效应,这时线路应当作“具体电路”来看待,这时的阻抗看作是“电路阻抗”所以说“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在于此。但是线路的“电路阻抗”对信号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楼下一些大神有提到,我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并未研究认证)。
3-  线路的“特征阻抗”,特征阻抗与线路上信号的频率无关,只和走线(或线缆)的线宽、线厚、间距、板材等有关。其单位与电阻的单位相同,但是定义和概念完全不一样,比较容易混淆。具体定义,网上资料蛮多的,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A:
专业不了解,“差分阻抗100欧姆”,应该绑定这个专业的LVDS认定的频率。

网友B:
1:没有频率限制!
2:不需要!
首先搞清楚阻抗的定义:根号(jwL/jwc)=根号(L/C)
从定义一眼可以看出来,跟频率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此阻抗非彼阻抗!

网友C:
液晶电视用的LVDS,用数字表量差分线直流阻抗是100ohms左右。具体多少,跟你画板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用的LVDS,用数字表量差分线直流阻抗是100ohms左右。具体多少,跟你画板的没什么关系。
...

拍照留念一下。能量出来100欧姆那是对面已经有了阻抗匹配电阻,不是差分线自身的电阻,你这招摇撞骗的货色。

网友D:
1)差分线特征阻抗跟频率有关,虽然不是直接相关,如果某种频率下波长远远大于线长,则不会引起反射和驻波,无需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2)控制差分线阻抗是你的事情,需要你自己用HyperLynx、SpecctraQuest之类的软件自己设计出合理的差分线阻抗。至于PCB板厂的阻抗控制,人家只能保证所用的基材的介电常数、层间厚度与你仿真时采用的参数一致,并且是均匀的。至于什么形状长度线可以实现100欧姆的阻抗,人家是不管的,完全由你来决定。

网友B:
1)特性阻抗与频率没关,当然你的频率低,你的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就无需考虑了。但这只是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与特性阻抗无关!
2)这么多年的PCB板设计,从来都是画好线,直接扔给PCB板厂,板厂给你微调线宽和线距,来保证你的阻抗。hyperlynx和specctraQuest仿真软件,从来都只是为了保证你的线上信号质量的,你需要配好信号,配好频率,它给你仿真这个线的串扰而已。这个也与阻抗无关!而且,你真的能保证线的阻抗的时候,你就用不上这种仿真软件了!请去了解一下这类仿真软件的作用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拍照留念一下。能量出来100欧姆那是对面已经有了阻抗匹配电阻,不是差分线自身的电阻,你这招摇撞骗的货 ...

特征阻抗是不能用电表测出来的,要用TDR或频哉仪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频率限制!
2:不需要!
首先搞清楚阻抗的定义:根号(jwL/jwc)=根号(L/C)

多谢指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特性阻抗与频率没关,当然你的频率低,你的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就无需考虑了。但这只是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 ...

同意,而且我也准备这样做了,完成布线,然后交给板厂控制阻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特性阻抗与频率没关,当然你的频率低,你的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就无需考虑了。但这只是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 ...

信号完整性不单是串扰的问题,还有抖动,延时,实际上都跟特征阻抗有关,不相配,会引发反射,时哉体现出抖动,低频信号为何不讲求这个,是因为输入检出端,测量信号时,这个不稳定态早过了,变成了稳态了,抖动是存在,用高端示波器看一个端口脉冲边沿,肯定体现出来,但是输入电路检不出来而已。

网友F(2015-03-24):
回帖记录下,正需要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