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100欧姆”的疑惑???

楼主(2015-01-30):
最近在画一个板子,有用到LVDS信号,自然涉及一个概念“差分阻抗100欧姆”,但是细一想,又有这么个概念:“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好的,那么问题来了,
1-这里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有没有频率限定?但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这个阻抗值与频率有关。包括PCB的阻抗计算公式也没有频率这个参数。但是“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概念是肯定正确的吧。
2-如果我将板子发给制版厂,要求控制差分线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是否需要提供具体的信号频率限定参数???
疑惑许久,忘各路大侠指点。。。。。。

看了大家回复,发现确实是我对“阻抗”和“特证阻抗”两个概念没有区分。然后查找了一些资料,下面说说我的理解,希望对有相同疑惑的人有帮助,另外也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PCB线路(或电缆)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分为3种:
1-      欧姆定律:I = V / R;低频信号时,将PCB线路可视作一个阻值非常小的电阻。
2-      频率响应,如f  = 1 / ( 2 * pi * R*C );在高频交流信号时,应考虑PCB线路的电阻、电感、电容效应,这时线路应当作“具体电路”来看待,这时的阻抗看作是“电路阻抗”所以说“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在于此。但是线路的“电路阻抗”对信号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楼下一些大神有提到,我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并未研究认证)。
3-  线路的“特征阻抗”,特征阻抗与线路上信号的频率无关,只和走线(或线缆)的线宽、线厚、间距、板材等有关。其单位与电阻的单位相同,但是定义和概念完全不一样,比较容易混淆。具体定义,网上资料蛮多的,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看。
另外,关于做板的问题,我已确认,我只需完成PCB布线,阻抗值交由PCB板厂控制即可。

网友A:
阻抗当然跟频率有关,而LVDS信号也是有特定的频率范围的,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内,阻抗的变化可以忽略,所以没什么矛盾之处。至于说做PCB的问题,你只要指定板材规格就行了,跟PCB厂家说其它的没什么用,他们根本不懂。

网友B:
理想传输线的传输线阻抗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实际中变化也不算太大,单独的电路没有传输线阻抗这个说法,你说的电路的阻抗是不是电路的输出阻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注意概念不要混淆了,

网友C:
楼上的大神们你们说差分线要求阻抗匹配100欧姆,那USB差分线呢,也要求吗?还有HDMI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大神们你们说差分线要求阻抗匹配100欧姆,那USB差分线呢,也要求吗?还有HDMI的 ...

当然有要求,

网友D:
当然有要求,传输线都有阻抗要求。
要求电路的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尽量一样,减少信号的畸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要求,

具体怎么就要求呢,画PCB时要注意哪些。这些我还真不知到,网上也没有权威的说法,能从你们的经验告知一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要求,传输线都有阻抗要求。
要求电路的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尽量一样,减少信号的畸变 ...

我知道USB差分线,HDMI差分线,LCD线,这些都要进行阻抗匹配吗。

网友D:
另外,理想传输线阻抗虽然和频率无关,但是传输线也是有频带限制的,比如波导、比如同轴线,频率高的,尺寸要求小一些,否则,就不是传输线了。

网友C:
我之前看了点资料说,pcb中的线阻抗是特性阻抗,和阻抗不是一个概念,进行阻抗匹配的参数有线宽,介电常数,铺铜的高度。一个工程师说这些都是PCB板厂做的工作。我们画PCB要进行哪些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看了点资料说,pcb中的线阻抗是特性阻抗,和阻抗不是一个概念,进行阻抗匹配的参数有线宽,介电常数 ...

看你的信号线用的是什么电平协议,比如LVDS、PECL、CML等等,不同的电平协议可能会有不同的阻抗要求,了解一下相关电平协议标准应该就有答案了

网友E:
你说的差分阻抗100欧姆,叫做特性阻抗,特性阻抗只和传输线的线宽、线距(差分比较关注)、线厚、参考层距离、介质(多为FR4)介电常数等有关,它是和频率无关的,之所以有这个特性阻抗,是关系到信号质量问题,也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在下才疏学浅,楼主买点这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就要求呢,画PCB时要注意哪些。这些我还真不知到,网上也没有权威的说法,能从你们的经验告知一 ...

一般用软件计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阻抗当然跟频率有关,而LVDS信号也是有特定的频率范围的,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内,阻抗的变化可以忽略,所以没 ...

PCB厂很专业的好吧,阻抗匹配人家当然,也必须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G:
PCB厂很专业的好吧,阻抗匹配人家当然,也必须知道。

呵呵,PCB厂会养射频开发工程师么?知道概念不等于会调整、会控制。想取得高质量的设计,千万别指望别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PCB厂会养射频开发工程师么?知道概念不等于会调整、会控制。想取得高质量的设计,千万别指望别人 ...

对于阻抗板,在打样的时会校正线宽线距,这是PCB供应商应做的是,但是设计者最初根据PCB提供的板材参数进行设计,PCB厂进行10%的调整,可能因生产工艺因素发生的差异,打样成功后,再进行生产工艺的标准化,再进行管控,以上是针对大客这样做的,一般的客户,PCB厂不会做的。对于阻抗板,成本有点高,如果PCB厂认真给你服务的话,实际的阻抗板很难一次性成功。对PCB的生产工艺要求严苛,PCB厂用TDR(时哉反射仪)来测量差分线的特征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对于阻抗板,在打样的时会校正线宽线距,这是PCB供应商应做的是,但是设计者最初根据PCB提供的板材参数进 ...

呵呵,至少华为这样的大客户在做PCB时是绝对不准许PCB厂自行做修改的。好的PCB厂重在工艺和材料的稳定,并能提供必要的数据给设计者,修改客户的设计,闻所未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至少华为这样的大客户在做PCB时是绝对不准许PCB厂自行做修改的。好的PCB厂重在工艺和材料的稳定, ...

线路板经常改动客户的板图,主要是为了生产工艺的良品率,上阻焊膜,丝印层的变动,线路跟焊盘的距离,有些地方改动不会影响电子产品的生产。你可以私下问PCB厂的工程部,制前工程人员,肯定会告诉你为了良品率需要改动的,当然动作不会很大,几条而已,谁会注意呢?当然重要的部位,如焊盘,要动也会告诉你,没法生产。因为每个厂的设备性能有限,如6MIL的线距设备性能,设计图也要求6MIL,对PCB厂来说,良率是无法提升的,可能要耗的时间会很长。我记得富士康的主板,在生产时,经常让制前工程修正线路后的菲林生产,而没有通知客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线路板经常改动客户的板图,主要是为了生产工艺的良品率,上阻焊膜,丝印层的变动,线路跟焊盘的距离,有 ...

还是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听说”可不作数。不经客户同意私下改动客户的设计,责任谁能承担?!
因PCB厂的工艺问题或品控、成本等问题需要修改PCB设计时,正常的流程是跟客户沟通并说明理由和工艺要求,即使自己能改也要征得客户的同意并将修改稿送客户审核,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自己改,这样的厂家恐怕只存在在楼上的想象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还是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听说”可不作数。不经客户同意私下改动客户的设计,责任谁能承担?!
因PCB厂 ...

坐看两位论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传输线的传输线阻抗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实际中变化也不算太大,单独的电路没有传输线阻抗这个说法,你 ...

确实是混淆了“阻抗”和“特证阻抗”两个概念。。。谢谢指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差分阻抗100欧姆,叫做特性阻抗,特性阻抗只和传输线的线宽、线距(差分比较关注)、线厚、参考层距 ...

多谢指点:D

网友J:
1. 楼主对于研发尚处于入门。应多听Chunyang这样老法师的忠告和回复;
2. 阻抗和特征阻抗两回事,只不过单位相同而已。楼主要深入学习;
3. 制板厂更改Gerber而不通知客户工程师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种事情就不要胡说了。因为没有这个义务,而且改了后出了问题谁负责?制板厂只可能在无法生产的情况下和客户沟通,由客户更改,或客户授权更改。大一点的公司,一定是由客户更改的。
作为工程师,思维一定要严谨,逻辑严密,数据可靠。否则最终没人相信你。

网友K(2015-09-25):
关于PCB厂的阻抗控制,chunyang认识太过片面。现如今,稍象样点的PCB板厂,对阻抗的控制可到5-10%。
阻抗线(含差分线)的特性阻抗跟频率没有直接关系,只受介电常数,线宽,线距,铜厚度,地平面距离影响。
板厂有专门的软件用于调节阻抗,春哥若想了解,我可以提供3家PCB厂的工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至少华为这样的大客户在做PCB时是绝对不准许PCB厂自行做修改的。好的PCB厂重在工艺和材料的稳定, ...

这里的修改,指是应该是工艺补偿。1OZ的铜箔厚约0.035mm左右,而阻抗线多为0.15-0.3mm, 若工厂“不改”参数增加线完,做完就只有0.08-0.23mm, 阻抗增大15%不止。无论华为同不同意,实际上,华为的不同意,是指成品的允收范围在公差允许范围内罢了。
华为这样的公司,处于主动立场,自然有能力掌握厂家的参数,不绝对配合的板厂根本做不进去,老老实实按文件做是必然的结局。

网友K:
我做阻抗板,将50欧的设计参数定为51欧,板厂拿到文件后,向我建议按48欧做,因为细线的线宽在概率上略偏负,阻抗会变大些。连我这种水平都需要接受PCB厂的建议,何来的PCB厂不懂的说法?

网友L:
好东西,价钱如何?

到x宝搜索一下,N1201SAC,就可看到,现在白菜价998

网友L:
当然,这个测量需要做一段测试微带线,长度大约7厘米或更长一些比较好(范围3厘米~20厘米均可),原理就是按1/4波长来测试,太短的话,测试频率比较高,焊接等影响太明显了,频率低些,这些影响比较小

网友L:
PowerAnts
没法给您发短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做阻抗板,将50欧的设计参数定为51欧,板厂拿到文件后,向我建议按48欧做,因为细线的线宽在概率上略偏负 ...

这才是有实务经验的大神啊。

网友M:
严格说,特征阻抗是与频率有关系的。只是无损耗时,与频率无关。

网友M:
特性阻抗,实质是行波的阻抗。

单纯的入射波,或反射波,其电压、电流之比就是特性阻抗的值。

实际情况,入射波、反射波是叠加在一起的,二者的电压叠加值、电流叠加值之比,所呈现出来的阻抗,就是根据Z0、Zl 或 Zs 所计算出来的输入阻抗。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严格说,特征阻抗是与频率有关系的。只是无损耗时,与频率无关。

在可用范围内,频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过了不能接受的范围,那就得换板材了,比如FR4,上限一般也就用到3G,顶多到5G(介电常数降10%)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呵呵,至少华为这样的大客户在做PCB时是绝对不准许PCB厂自行做修改的。好的PCB厂重在工艺和材料的稳定, ...

没见识过正规的流程,但我认为这样合理。

哪能让工厂修改、调整参数呢。工厂直接把板材参数提供给设计者就行了,设计者把参数设计到pcb里,工厂就保证一致性的造,这样好。

刚工作时,第一次画pcb,工厂还问哪些via要阻焊,后来才知道,这都是pcb里有的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没见识过正规的流程,但我认为这样合理。

哪能让工厂修改、调整参数呢。工厂直接把板材参数提供给设计者 ...

有几个工程师根据PCB厂的工艺指标设计走线和PAD和VIA,间距和线宽呢?只不过最后的成品能达到预期的规格,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按设计的PCB去生产,必然不良率上升,如果PCB厂我是按文件生产,失败不存在责任。有理吗?PCB厂没有指导设计的义务。因此说,必须按设计文件生产,和成品达到设计文件的规格二回事。并且PCB的生产工艺能力数据是公开且告知的,设计者设计计的文件超出工艺的规格造成失败,谁负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没见识过正规的流程,但我认为这样合理。

哪能让工厂修改、调整参数呢。工厂直接把板材参数提供给设计者 ...

我来告诉你正规的流程:
1,先评估自已的设计需要,需要注意阻抗的有几个部份,进行阻抗分层。一般来说,同一块板上,阻抗主要由地平面介质厚度决定,其它从重到轻分别由线宽线距频率阻焊丝印决定,故同一层只能放阻抗比较接近的线。若你的系统需要注重的只有50欧特性/100欧差分,那么恭喜你,最少只需一个阻抗布线层,若是还有一个75欧特性,120欧差分,那么完蛋了,最好是3层,若是勉强用2层,那75欧单独一层,其它的3种一层,但是120欧差分会比100欧细很多,或是把100区做的很宽,这会让你看起来很有“个性”(负页的)
2,将你的构思发给厂家,要求PCB厂家提供他们工艺许可的叠构图,包括芯板厚度、半固化片厚度、介电常数、线宽、线距、工艺线宽、成品线宽、成品阻抗;
3,订合同,开工,深圳这边一般勿需先付费,货送过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看到贵司排场还过得去的话,不用收现金,回去等转帐就行。
4,测试若发现阻抗超过约定范围,免费重做,PCB板不承担元器件及其它损失。

==============================

初级电工的做法,省掉第2步,直接关门造车,把板子画出来再问厂家:我这个板子,你们能做不?一般来说,珠三角很少有厂家说做不了,一次命中率在9成以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在可用范围内,频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过了不能接受的范围,那就得换板材了,比如FR4,上限一般也就用到3 ...

对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来告诉你正规的流程:
1,先评估自已的设计需要,需要注意阻抗的有几个部份,进行阻抗分层。一般来说, ...

谢谢。我是没经验,只是靠想象,觉得工厂先发给工程师制作参数,然后工程师依据参数设计pcb,这样有效率,不用先构思or设计pcb,然后发给工厂确认回复,再修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