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100欧姆”的疑惑???

楼主(2015-01-30):
最近在画一个板子,有用到LVDS信号,自然涉及一个概念“差分阻抗100欧姆”,但是细一想,又有这么个概念:“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好的,那么问题来了,
1-这里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有没有频率限定?但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这个阻抗值与频率有关。包括PCB的阻抗计算公式也没有频率这个参数。但是“对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概念是肯定正确的吧。
2-如果我将板子发给制版厂,要求控制差分线的“差分阻抗100欧姆”,是否需要提供具体的信号频率限定参数???
疑惑许久,忘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2015-03-02):
在画PCB板前,一般PCB厂家都可以提供叠层方案,在尽量保证差分线100Ω和单端线阻抗50Ω,以及明确板厚、层数的情况下,厂家会用软件计算出每一层的单端线和差分线的走线宽度,叠层的厚度oz,以及实际计算出来的阻抗(如99.8Ω,49.8Ω)等,他们不关心信号频率的,不需要提供。

网友B:
1、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确实和频率有关,随着频率升高,特性阻抗减小,但会逐渐趋于稳定。

2、特性阻抗的变化的原因是导线的单位长度电感随频率升高而减小。

3、这种特性阻抗的变化很小,在工程应用中一般不用考虑它的影响。知道有这个事就是了。

网友C:
阻抗跟频率有关,这个阻抗是交流阻抗,非直流阻抗。

网友D(2016-08-06):
阻抗是根据频率有变化的,大约过了50M的频率,阻抗就平缓了。

网友E:
100欧姆的差分阻抗控制是物理方面必须要满足的要求,PCB厂家会根据实际的板材、芯材厚度等实际给出一个阻抗的控制范围,硬件电路设计师可以通过PCB实际提供的阻抗数据和后续的阻抗匹配的测试结果进行对应的优化设计。这部分是暂时不需要考虑频率变化的!或者可以认为影响较小,毕竟LVDS信号是交流载体。

网友F(2021-11-26):
从阻抗的公式可看出,阻抗只与单位长度的L和C有关系,如果非要扯频率,那么就是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趋肤效应导致L变大,但这种变化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