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2015-01-30):
各位大神,线性电源芯片与开关电源芯片有什么区别。大神可否举例几款经典常用的线性电源芯片与开关电源芯片?我开关电压输出直流24v和12V.想DC-DC转换成9V给集成运放和ADC供电。可否有好的线性电源芯片推荐。24V-9V或12V转9V.

网友A:
这还真的大神级别的来说才合适,不过我这有一颗开关型的供参考,看看是否用的上。QQ: 2850697769

网友B:
LM317,78XX,这些是线性稳压芯片,LM2596之类的是开关稳压芯片,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线性稳压芯片不需要电感,开关稳压芯片需要电感

网友C:
一个高频,效率,损耗等都不一样;

网友C:
用LM317好了;
输入电压太高的话,LM317的输入多串几个二极管;

网友D:
给运放和ADC用,用LM7809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78XX,这些是线性稳压芯片,LM2596之类的是开关稳压芯片,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线性稳压芯片不需要 ...

是否经过线性电源芯片电压装换的直流电压要比经过开关电源芯片的直流电压稳定,纹波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高频,效率,损耗等都不一样;

是否经过线性电源芯片电压装换的直流电压要比经过开关电源芯片的直流电压稳定,纹波要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经过线性电源芯片电压装换的直流电压要比经过开关电源芯片的直流电压稳定,纹波要小? ...

是的;
用开关电源的话,最好输出接LC滤波加LDO;
而且开关电源的高频成份不好滤除

网友E: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工作原理有区别,建议翻翻书。
如果要做好ADC,ADC 9V供电不妥。要做到高精度,要使用专用参考电压电源。担心电源传导性的干扰。尽量做到数字和模拟电路分割。
高压差先用DCDC再使用LDO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M317好了;
输入电压太高的话,LM317的输入多串几个二极管;

有比较好的LDO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比较好的LDO推荐吗

可以到TI网站选个:易电源的型号;

楼主(2015-03-08):
引用 网友D:
给运放和ADC用,用LM7809就可以

你好版主,有手头有一款16位AD,ADS8344,是单端5V供电的,我计划将通过LM7805将9V转成5V给ADS8344供电。同时将9V通过基准稳压电源ADR445转成5V给ADS8344提供基准电压,现在有些当心有LM7805转化出来的5V会不稳定,给ADS8344供电会造成转换精度的下降。不知由LM7805转化出来的5V是否够稳定,可以给ADS8344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工作原理有区别,建议翻翻书。
如果要做好ADC,ADC 9V供电不妥。要做到高精度,要使用专 ...

你好,有手头有一款16位AD,ADS8344,是单端5V供电的,我计划将通过LM7805将9V转成5V给ADS8344供电。同时将9V通过基准稳压电源ADR445转成5V给ADS8344提供基准电压,现在有些当心有LM7805转化出来的5V会不稳定,给ADS8344供电会造成转换精度的下降。不知由LM7805转化出来的5V是否够稳定,可以给ADS8344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