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转】 stm32输出pwm极性配置

楼主(2015-01-30):
对于传统的nnmos驱动电路,pwm驱动波形配置比较经典,也比较成熟,但是对于cmos驱动电路来说其配置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鉴于cmos驱动模式的诸多好处,现对cmos模式下的pwm驱动波形配置研究一番:下图是理想的pwm驱动波形,对于上桥的pmos来说,高压导通,低压关断;nmos反之。
从图中可见,当某一相处于关断的时候,上桥是高压(p管关断),若是简单的disable,则必定是低压输出,因为对于st的mcu,pwm输出引脚的模式是固定的应该为复用推挽输出,参见stm32的技术手册,如下图。这就使得我们不能通过上拉输出的方式使得floating相保持高电平了,解决办法之一便是关断mos但是不关断pwm输出,即在关断相时刻的pwm是没有停止输出的,只是在占空比上要做改进,如此便能取得我们需要的pwm波形了,最终结果如下图。

cmos模式下的pwm驱动波形

pwm输出引脚模式

最终配置结果

网友A:
要求刹车后桥上臂高电平输出,下臂为低电平输出, 可以通过 CR2 实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刹车后桥上臂高电平输出,下臂为低电平输出, 可以通过 CR2 实现控制。 ...

恩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