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之CAN续

楼主(2015-01-30):
stm32之CAN总线基础can总线协议概述:
  CAN是Controller Area Network的缩写,由德国博世公司开发;CAN通过ISO11891以及ISO11519进行了标准化;

CAN总线的特点:
    1、多主控制
      在总线空闲时,所有单元都可以开始发送消息(多主控制);
      最先访问总线的单元获得发送权(辨别方式:“CSMA/CA方式”);
      多个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时,发送高优先级ID消息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
    2、消息的发送
      在can协议中,所有消息都是以固定格式发送。总线空闲时,所有与总线相连的单元都可以开始发送新消息。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根据标识符(ID)决定优先级。ID并不是表示发送消息的目的地址,而是表示访问总线的消息优先级。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对各消息ID的每个位进行逐个仲裁比较,仲裁获胜(优先级最高)的单元继续发送消息,仲裁失利的单元则立刻停止发送而进行接收工作;
    3、系统的柔软性
      与总线相连的单元没有类似于“地址”的信息,因此在总线上增加单元时,连接在总线上的其他单元的软硬件及应用层都不需要改变;
    4、通信速度
      根据整个网络的规模,可设定适合的通信速度。最高1Mbps;
      在同一网络中,所有单元必须设定成统一通信速度,即使有一个单元的的通信速度与其他的不一样,此单元也会输出错误信号,妨碍整个网络的通信,不同网络间则可以有不同的通信速度;
    5、远程数据请求
      可通过发送“遥控帧”,请求其他单元发送数据;
    6、错误检测功能(错误通知功能、错误恢复功能)
      所有的单元都可以检测错误(错误检测功能)
      检测出错误的单元会立即同时通知其他所有单元(错误通知功能)
      正在发生消息的单元一旦检测出错误,会强制结束当前的发送。强制结束发送的单元会不断反复地重新发送此消息直到成功发送(错误恢复功能);
    7、故障封闭
      CAN可以判断出错误的类型是总线上暂时的数据错误(如外部噪声)还是持续数据错误(如单元内部故障、驱动器错误)。由此功能,当总线上发送持续错误时,可能引起此故障的单元从总线上隔离出去;
    8、连接
      CAN总线是可同时连接多个单元的总线。可连接的单元总数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实际上可连接的单元数受总线上的时间延迟及电气负载的限制。降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连接的单元数减少;

CAN总线协议:
 CAN总线涵盖了OSI规定的传输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

物理层:
  决定了位编码方式(NRZ编码,6个位插入填充位),位时序(位时序、位的采样)、同步方式(根据同步段ss实现同步,并具有再同步功能);但具体的说:信号电平,通信速度,采样点,驱动器和总线的电气特点,连接器的形态都没有定义,需要用户自行确定;

传输层:
  定义了再发送控制;

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分LLC(逻辑链路控制 Logic Link control)子层 和MAC(媒介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子层;
    LLC子层,执行接收消息选择(点到点、广播、组播)、过载通知(通知接收准备尚为完成)、错误恢复功能(再次发送);
    MAC层: 进行数据帧化(4种帧类型),连接方式控制(竞争方式),消息仲裁(ID仲裁),故障扩散抑制(自动识别暂时错误和持续错误,排除故障节点),错误通知(CRC错误、填充位错误、位错误、ACK错误、格式错误),错误检测,应答方式(ACK, NACK),通信方式(半双工)等设置;
  MAC子层是CAN协议的核心,数据链路层的功能是将物理层的信号组成有意义的消息,并提供传送错误控制等传输控制的流程。数据链路层的功能通常是在CAN控制器的硬件中执行;

帧的概念:
  数据帧:用于发送单元想接收单元传送数据的帧;
  遥控帧(请求帧): 用于接收单元向具有相同ID的发送单元请求数据的帧;
  错误帧:用于当检测出错误时向其它单元通知错误的帧;
  过载帧:用于接收单元通知 其尚未做好接收准备的帧;
  帧间隔:用于将数据帧及遥控帧与前面的帧分离开来的帧;没有实际意义
数据帧和遥控帧 都有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两种格式。标准格式有11个位的标识符Identifier,以后称ID),扩展格式有29个位的ID;

  数据帧:
  (1)、帧起始(标准、扩展格式相同)
    表示帧开始的段,1个位的显性位;
   (2)、总线上的电平有显性和隐性电平两种;
    总线上执行逻辑上的线“与”时,显性电平的逻辑值为“0”, 隐性电平为“1”;
    ”显性“具有“优先”的意味,只要有一个单元输出显性电平,总线上即为显性电平。并且,“隐性”具有“包容”的意味,只有所有的单元都输出隐性电平,总线上才为隐性电平;
  (3)、仲裁段
      表示数据的优先级的段
      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在此的构成有所不同;
      ID:
    标准格式的ID有11个位,从ID28到ID18被依次发送,禁止高7位都为隐性;
    扩展格式有29个位;基本ID从ID28到ID18,扩展ID由ID17到ID0;
  遥控帧:
  遥控帧没有数据段;没有数据段的数据帧与遥控帧的区别:RTR位;

stm32之CAN发送、接收详解CAN接收报文并过滤之标识符过滤:(重点、难点)
  在CAN协议里,报文的标识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而是跟报文的内容相关的。因此,发送者以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节点在接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SRAM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
  为满足这一需求,bxCAN为应用程序提供了14个位宽可变的、可配置的过滤器组(13~0),以便只接收那些软件需要的报文。硬件过滤的做法节省了CPU开销,否则就必须由软件过滤从而占用一定的CPU开销。每个过滤器组x由2个32位寄存器,CAN_FxR0和CAN_FxR1组成。这两个寄存器用途在下面有大用处;
可变的位宽:
  每个过滤器组的位宽都可以独立配置,以满足应用程序的不同需求。根据位宽的不同,每个过滤器组可提供:
    1个32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EXTID[17:0]、IDE和RTR位===用于扩展ID(28位)和标准ID(11位)
    2个16位过滤器,包括:STDID[10:0]、IDE、RTR和EXTID[17:15]位====只用于标准ID
    可参见图126
  此外过滤器可配置为,屏蔽位模式和标识符列表模式。
  屏蔽位模式
    在屏蔽位模式下,标识符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一起,指定报文标识符的任何一位,应该按照“必须匹配”或“不用关心”处理。
  标识符列表模式
    在标识符列表模式下,屏蔽寄存器也被当作标识符寄存器用。因此,不是采用1个标识符加1个屏蔽位的方式,而是使用2个标识符寄存器。接收报文标识符的每一位都必须
  跟过滤器标识符相同。
  BxCAN过滤器的编号
    在stm32中,过滤器编号用于加速CPU对收到报文的处理。当受到一个有效报文时,BxCAN会将收到的报文以及它所通过的过滤器编号,一起存入邮箱中。当CPU处理时,可以根据过滤器编号,快速地知道该报文的用途,从而做出处理。其实,不用过滤器编号也是可以的,这时CPU就要分析所收到报文的标识符,从而知道报文的用途。由于标识符所含的信息较多,处理起来就相对慢一些;

报文存储
  邮箱是软件和硬件之间关于报文的接口。邮箱包含了所有跟报文有关的信息:标识符、数据、控制、状态和时间戳信息。
  发送邮箱
    软件需要在一个空的发送邮箱中,把待发送报文的各种信息设置好(然后再发出发送的请求)。发送的状态可通过查询CAN_TSR寄存器获知。
  接收邮箱(FIFO)
    在接收到一个报文后,软件就可以访问接收FIFO的输出邮箱来读取它。一旦软件处理了报文(如把它读出来),软件就应该对CAN_RFxR寄存器的RFOM位进行置1,来释放该报文,以便为后面收到的报文留出存储空间。过滤器匹配序号存放在CAN_RDTxR寄存器的FMI域中。16位的时间戳存放在CAN_RDTxR寄存器的TIME[15:0]域中。

    邮箱中保存的是完整的报文信息;解析邮箱参见手册;
时间特性:(涉及波特率的计算)
  位时间特性逻辑通过采样来监视串行的CAN总线,并且通过跟帧起始位的边沿进行同步,及通过跟后面的边沿进行重新同步,来调整其采样点。它的操作可以简单解释为,如
下所述把名义上的每位的时间分为3段:
  同步段(SYNC_SEG):通常期望位的变化发生在该时间段内。其值固定为1个时间单元(1 x tCAN)。
  时间段1(BS1):定义采样点的位置。它包含CAN标准里的PROP_SEG和PHASE_SEG1。其值可以编程为1到16个时间单元,但也可以被自动延长,以补偿因为网络中不同节点的频率差异所造成的相位的正向漂移。
   时间段2(BS2):定义发送点的位置。它代表CAN标准里的PHASE_SEG2。其值可以编程为1到8个时间单元,但也可以被自动缩短以补偿相位的负向漂移。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SJW)定义了,在每位中可以延长或缩短多少个时间单元的上限。其值可以编程为1到4个时间单元。

楼主:
自己给顶一个。

网友A:
关于 通信方面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