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30):
(无正文)

网友A:
要给出具体负载及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给出具体负载及其参数。

电压12V,开关速率100k,负载最大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12V,开关速率100k,负载最大1A

负载类型是什么?非直接带感性负载,这个RC电路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类型是什么?非直接带感性负载,这个RC电路没什么用。

电机

网友A:
低压直流电机不如加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