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色液晶屏的接法,大液晶屏怎么接到小cup上

楼主(2015-01-30):
  液晶屏24条颜色输入线,R0-R7、G0-G7、B0-B7。
  但是arm芯片,只出来了18条线,分别是R2-R7、G2-G7、B2-B7。这怎么接呢?
  我想这么接,arm的R2接液晶屏的R2, arm的R3接液晶屏的R3,以此类推,那么就会剩下液晶屏的R0/R1没有地方接了,然后这两条接地线。
   但网上资料又说,还有个倍频的问题,还得加个转换芯片,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倒氏在讲什么?

网友B:
R0R1G0G1B0B1接地

网友B:
这样的信号没有倍频的问题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arm芯片?没有其他io引脚了吗?还是io引脚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