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最近遇到一个关于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如图,为什么这些线有一段走的是网状线,作用是什么?恳请大侠们,回答,感谢!

网友A:
减小导热,可能

网友B:
模拟个电阻?猜的

楼主:
是FPGA的管脚。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个电阻?猜的

这个。。还真没见过这种布线

网友A:
减小导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元器件是贴片或其它方式焊到板子上去的,减小导热为了不虚焊

网友C:
这么细的网格线
板子根本没法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细的网格线
板子根本没法做出来的

恩,确实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我是在ad安装文件里看到的一个例子。而且很多线都做成这样中间有一段网格线,实在是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导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元器件是贴片或其它方式焊到板子上去的,减小导热为了不虚焊 ...

这个。那为什么只有中间有一段很短的呢,这要是能减小导热也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A:
难不成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全图呀,只是冰山一角就很难看作者的本来用意,断章取意部不行了,容易误解的

网友D:
确定跟焊盘是在同一层么?
要是无法实现制板的,就是拿来装酷的呗。。。

网友E:
汗。。。这个应该是Jumper,软件自动连接的,Altium的官方视频里有专门介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