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芯片PWM频率的算法是否有误?

楼主(2015-01-30):
void PWM_Init()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_0;
    //uint8_t u8Timer_0;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

    /* Set PWM0 Pin */
    outpw(&SYS->GPAMFP, inpw(&SYS->GPAMFP) | (0x1<<(12)));

    /* Selcect pwm0 clock source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0, DRVPWM_EXT_12M);

    /* PWM Timer property */
    sPt_0.u8Mode = DRVPWM_ONE_SHOT_MODE;
    sPt_0.u32Frequency = 0;
    sPt_0.u8PreScale = 1;
    sPt_0.u8ClockSelector = DRVPWM_CLOCK_DIV_1;
    sPt_0.u8HighPulseRatio = 50;
    sPt_0.i32Inverter = FALSE;
    sPt_0.u32Duty = 0;
    //u8Timer_0 = DRVPWM_TIMER0;

    /*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pwmcll=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_0);

    /* Enable in/o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

    /* Enable Interrupt Sources of PWM Timer0 and install call back function */
    DrvPWM_EnableInt(DRVPWM_TIMER0, 0, PWM0Callbackfn);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
}
void PWM0Callbackfn()
{
    /* Add your code here */

          PWMA->CMR0 = 30-1;
    PWMA->CNR0 = 60-1;         // PWM0 占空比= (CMR+1)/(CNR+1) = 30/60 = 1/2  50%

        conter++;
        if(conter==300000)
        {
        DrvPWM_DisableInt(DRVPWM_TIMER0);
        }
}
根据技术手册提供的计算:PWM频率= PWMxy_CLK/(prescale+1)*(clock divider)/(CNR+1);
12000000/(1+1)/1/60=100000HZ;
可是管脚输出的频率不是100000HZ,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是多少啊?不是100K是多少,有点误差多少。

网友:
楼主以为那个晶振是很准的吗?你错了,不准的,我试过同一批次的晶振,都有偏差,那玩意儿偏差一点也正常,时钟都是不准的,原子钟也有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