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5-01-30):
下面这个放大电路的输出与输入的比值按道理不应该随输入电压变化啊?可结果却是这样的。这是由运放的哪些参数造成的,还是仿真工具的问题?我用理想运放仿真是常数的。

楼主:
没人回么?50分哪

网友A:
跟分有什么关系。。。

后级放大倍数大,输出为0了。。。

自己算算

反相饱和
反相饱和

网友B:
放大倍数太大。输出饱和了。已经不在正常的放大范围内,输出电压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了。

网友C:
“这是由运放的哪些参数造成的”

1、运放输出范围。
2、运放输入失调。
3、你所使用的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由运放的哪些参数造成的”

1、运放输出范围。

这些都能仿真么?失调是固定值么,会随电源电压变化么?

楼主:
这是用理想运放仿真的结果,基本上是条直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都能仿真么?失调是固定值么,会随电源电压变化么?

失调电压会随电源电压变化,随温度变化,等等。但变化相当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定值。
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调电压会随电源电压变化,随温度变化,等等。但变化相当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定值。
可以仿真。 ...

谢谢Maychang老师。
如果可以认为是定值的话,是否能通过调整+-端的输入电阻平衡失调电压电流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如果可以认为是定值的话,是否能通过调整+-端的输入电阻平衡失调电压电流的影响? ...

很少用这种方法来调整,因为这样需要改变电阻,会影响放大器的其它参数如增益或者输入电阻等等。
通常是对运放输入引脚施加一个微小的可调电压(调节范围包括正负和零)来调整。
某些运放有专用于调节平衡的引脚,可以通过这些引脚来调整。

楼主:
为啥给不了分?总说未分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