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顺序编号的序列号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1-30):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烧录吧,现成的没有,成品芯片都是随机ID。

网友B:
顺序号都是烧写时弄上去的吧

网友C:
1 放个拨码开关 010101 自己弄 麻烦点
2 放个24C02 或者芯片内 通过通讯设置地址码
3 如果你单片机支持滚动码烧录 ,那最简单 烧录软件中设置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