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个品牌的MCU内阻下拉电阻的呢?

楼主(2015-01-31):
想选择有内置下拉电阻的MCU,不知哪个品牌的有?

网友A:
很多都有,msp430就有

楼主:
msp430的价格怎么样子?最简单的SOP8或SOP16的大概什么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的价格怎么样子?最简单的SOP8或SOP16的大概什么价呢

430的价格一片可以买十片SOP8的OTP

楼主:
430的价格这么高啊。用不起啊。

网友C:
CSU8RP3119B

网友D:
是上拉电阻吧? 下拉电阻没听说过哦

楼主:
很少有,但是在哪个资料上见过。

网友E:
中颖 的有

网友F:
DZ60,飞思卡尔系列都有上拉电阻吧!1楼主说的是上拉电阻吧!!下拉电阻没有吧

网友G(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H(2015-07-24):
想要下拉,可能是需要上电瞬间IO口要输出0电平吧。
只要具有能配置IO口方向的mcu,都可以达到上述要求。
实际除了以前的51mcu,其它的mcu都能配置IO口方向。

PIC的mcu,默认IO口是输入,想要上拉就外接上拉电阻,想要下拉就外接下拉电阻。中颖的,在烧录时可选择把IO口配置为仅输入,来达到这要求。

网友I(2015-12-01):
赛元SC91F7312,内置上下拉电阻,任意IO可软件设置为Seg或者Com,欢迎索取资料QQ2920952784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