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Device的双核模式

楼主(2015-01-31):
请教达人,我看到ST的提供的例子中有USB的双核模式,就是同时把USB设置为HID和MSC模式,但是我测试不行,我想问下这样真的的可以吗?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可以识别为HID也可以识别为MSC,但是不能同时识别的;也就是作为HID时不能作为MSC,反之亦然!

请教版主和熟悉USB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

网友A:
别自己起名,这不叫双核模式,请问规范的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自己起名,这不叫双核模式,请问规范的术语

请问这样的叫什么模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的叫什么模式?谢谢!

复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合设备

谢谢,我查到一般可以模拟为音箱等这样的复合设备;但是可以设备通过USB模拟为一个U盘在高速模式和HID设备在全速模式吗?

我现在单独实现大容量模式,计算机端总是提醒无法安装驱动程序,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到一般可以模拟为音箱等这样的复合设备;但是可以设备通过USB模拟为一个U盘在高速模式和HID设 ...

可以实现你说的复合设备的。
无法被驱动识别的原因太多了,三言两语说不清,usb是个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你说的复合设备的。
无法被驱动识别的原因太多了,三言两语说不清,usb是个大坑。 ...

谢谢。

USB确实很麻烦的,现在已经单独实现了HID,但是MSC还是有些问题,计算机端不识别(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

ST的例程上说明又很少,研究起来确实费力!!

楼主:
现在计算机端可以识别,但是在我的电脑里不显示盘符!奇怪的问题!

网友C:
被双核吓到了,,,复合设备

楼主:
这个好麻烦啊,怎么使用STM32的USB的HS模式呢,我现在只能使用FS模式!

网友D:
楼上很多人都没看过ST的示例。ST示例还真是叫DualCore。OTG_FS Core和OTG_HS Core两个Core同时使用。跑的时候,两个USB口都要接上,一个是MSC一个是H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很多人都没看过ST的示例。ST示例还真是叫DualCore。OTG_FS Core和OTG_HS Core两个Core同时使用。跑的时 ...

你好,我就是看到这个ST的例子后根据英语直接翻译的。使用这种模式的时候必须有两个接口吗?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一个USB接口实现,如果不能直接实现,是否可以分开单独实现;需要HID时将其模拟为HID,需要MSC时将其模拟为MSC?

谢谢你的图片,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看到这个ST的例子后根据英语直接翻译的。使用这种模式的时候必须有两个接口吗?我现在的想法 ...

ST这个示例就是演示两个接口同时用。
可以只用一个口,做个复合设备。
分开单独实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这个示例就是演示两个接口同时用。
可以只用一个口,做个复合设备。
分开单独实现也可以。 ...

非常感谢,HID已经实现,MSC卡在了SD上,着实麻烦!

楼主:
HID已经实现,测试没有问题,MSC采用内部的Flash也已经实现,只是采用SD卡时不能格式化,检测问题出在SD卡上。

下面是模拟的U盘,只有80KB,最初的一个只有12KB,存储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E:
你在模拟的U盘上改一下就好了,把flash地址变为你的SD卡的地址
hid+msic的复合设备只是一个FS模式,不需要FS和HS直接进行切换,无需HS,除非你想用你的板子识别其他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模拟的U盘上改一下就好了,把flash地址变为你的SD卡的地址
hid+msic的复合设备只是一个FS模式,不需要F ...

谢谢,如果这样则最好。为简单就是单独做成两种设备,需要哪种设备就识别为需要的模式!现在遇到问题是SD操作不正确!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识别SD作为大容量存储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这样则最好。为简单就是单独做成两种设备,需要哪种设备就识别为需要的模式!现在遇到问题是SD ...

你开发板没有SD卡操作的例子?先用例子测试把。ST官网也有很多例子
ST的USB库里面的MSC例子就是用的SD卡
先排除硬件上的问题,再检测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这样则最好。为简单就是单独做成两种设备,需要哪种设备就识别为需要的模式!现在遇到问题是SD ...

备用一块有相应功能的开发板比较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很多人都没看过ST的示例。ST示例还真是叫DualCore。OTG_FS Core和OTG_HS Core两个Core同时使用。跑的时 ...

那只是代码名称,采用两种分开配置的方式进行初始化而已(这点和F1、F3不同,当然也可以采用F1、F3那样类似的方式配置),设备还是复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用一块有相应功能的开发板比较重要

嗯,谢谢建议。今天公司安排购买了一款全功能的开发板,基本上可以完成所有的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开发板没有SD卡操作的例子?先用例子测试把。ST官网也有很多例子
ST的USB库里面的MSC例子就是用的SD卡
...

谢谢,SD卡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连接到设备上出现问题,无**确读取数据!正在通过软件的方式读取数据查看问题所在!

网友F:
多个描述,多几个通道吧,比如无线键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个描述,多几个通道吧,比如无线键鼠

基本上完成了HID和MSC的工作,可以正常读写数据,只是在FS模式下速度很慢!

现在开始准备设计复合模式的USB设备,你谁的对,只是ST的库文件中没有提供这些功能,需要修改他们的库文件,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只是代码名称,采用两种分开配置的方式进行初始化而已(这点和F1、F3不同,当然也可以采用F1、F3那样类 ...

你确定看了ST的代码?只是代码名称?名称就能说明问题的。ST不会乱取个名叫DualCore的。ST这个代码不是复合设备。就是两个USB同时用。在ST官方板上一试就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看了ST的代码?只是代码名称?名称就能说明问题的。ST不会乱取个名叫DualCore的。ST这个代码不是复 ...

按照不同描述符就算不同的USB设备来说的话,叫双核也没错,但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不同描述符就算不同的USB设备来说的话,叫双核也没错,但总感觉怪怪的 ...

ST提供的代码应该叫双核模式,根据STMCU的USB硬件电路,FS和HS是可以同时工作且互不干扰的,类似两个处理器(软件中的关联不在这里讨论);而复合设备一般是在一个工作模式如FS,或者HS上设备具有不同的功能,如可以键盘,鼠标,串口等集中在一个设备中实现,代码在同一个模式下工作!
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楼主:
今天实现了HID和MSC的复合模式,使用Bushound查看枚举等都是正常的,选择突然遇到一个问题:我打算使用系统自带的驱动,所以设计了MSC和HID,其中U盘是可以正常的读写数据,但是HID则不行,自己编写的计算机软件根本打不开这个HID设备,查看是设备已经被计算机系统独占无法给客户使用,也就是说,现在我的计算机软件不能读写HID设备,而U盘则是正常;

不知道这个该如何解决?非常郁闷!!

对计算机端编程不是很熟悉!以前单独实现HID设备时是可以打开的现在则不行,应该是设备被计算机独自占有导致这边不能打开读写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实现了HID和MSC的复合模式,使用Bushound查看枚举等都是正常的,选择突然遇到一个问题:我打算使用系统 ...

自定义HID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定义HID设备。。。

是的自定义HID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