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告诉我这个OP07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31):
跟随       预留位,便于后期连接其他阻值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       预留位,便于后期连接其他阻值调试

如果我直接焊了一个0R电阻会怎么样?

楼主:
正端应该是2.5V,负端和输出呢?

网友B:
你把输出接地,OP07可能烧坏的呀,接地了,你要OP07干吗?

网友C:
OP07将ADC的基准电压缓冲后输入ADC的差分输入端,如果op07不焊,则焊上0R电阻,将输入端接地,ADC的mux输入不能悬空,会引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将ADC的基准电压缓冲后输入ADC的差分输入端,如果op07不焊,则焊上0R电阻,将输入端接地,ADC的mux输入 ...

嗯,意思就是焊了A0-与B0-为0,不焊为2.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输出接地,OP07可能烧坏的呀,接地了,你要OP07干吗?

ok,其实我我有点不知道输出接负端的作用,现在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