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大侠们麻烦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5-01-31):
tssop20封装,18脚GND,17脚VCC,3、4、12为烧写端口,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没有实物看丝印的吗?

网友B:
太难,太难!!

网友C:
专业的触摸感应IC供应商。欢迎申请免费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物看丝印的吗?

丝印是自己印的标记

网友D:
没办法,帮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里面的金属走线改变,斗可以随便换位置了,黑胶里邦定线一拉,看不到的。会不会是国产的OT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帮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里面的金属走线改变,斗可以随便换位置了,黑胶里邦定线一拉,看不到的。 ...

谢谢老兄,费心帮我找

网友E:
某些客户怕别人抄袭他的产品,一次性下单几百K,让代理商帮忙封装成一个表态的封装,就是不想别人知道他在用什么IC
论坛上做封装的大神一大把,你提你的需求,保证量的前提,大把的人会找你

网友F(2015-03-02):
引用 网友E:
某些客户怕别人抄袭他的产品,一次性下单几百K,让代理商帮忙封装成一个表态的封装,就是不想别人知道他在 ...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