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甲乙类功放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31):
无论输入link信号电压是多少,MOS管总有一个很烫,那个懂得兄弟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电路。。。。负载接在哪里?

网友A:
9V0 9V1 +/-5V +/-24V都是隔离的么?

楼主:
都是隔离的,负载就是变压器,励磁绕组很小的,电流主要靠MOS管DS中串接的功率电阻控制

网友B:
令输入为零,从0开始调WF和WZ至不热

为何不叫楼主串联个电流表看看?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总有一个管子要导通的吧,导通了,管子当然要发热的,你自己测量一下管子的电流和压降,算算功耗就知道了。

楼主:
不对啊,空闲状态应该是不通的

楼主:
理论上,输入信号为0V,两个管子应该都是截止的饿

楼主:
但是我这里调两个可调电阻怎么也调不到两个管子截止,至少有一个要发热

楼主:
其实串电流表没什么意义,管子热肯定是过电流了

网友D:
-24V直接跟负载连接在一起了,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D:
可以参考变压器驱动原理就知道,次边是二个相独立的绕组各自驱动上下边MOS管,说白了,GS回路各自独立,你现在是合成一起,肯定有问题.最大的问题点,下边功率管用PMOS管就不会有问题,9V1GND跟负载端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变压器驱动原理就知道,次边是二个相独立的绕组各自驱动上下边MOS管,说白了,GS回路各自独立,你现在 ...

甲乙类功放应该是这么连吧,我在查查变压器驱动原理

网友E:
孩子,你这思路不对。不可能工作。光耦输出不好控制。用变压器吧

网友E:
即使线性光耦都考虑工作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甲乙类功放应该是这么连吧,我在查查变压器驱动原理

这就是变压器驱动原理.栅极驱动各自回路,与功率电源回路上各自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变压器驱动原理.栅极驱动各自回路,与功率电源回路上各自回路.

此图要是能工作,那才怪了。
一无偏置,二下管电源反接。
两支同极性管子构成串联推挽,两个变压器二次绕组必须是分开且彼此绝缘的,反相接到两支管子源极和门极,两管都必须加偏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此图要是能工作,那才怪了。
一无偏置,二下管电源反接。
两支同极性管子构成串联推挽,两个变压器二次绕 ...

此图是我随手画而已,说明驱动原理而已,不必较真,只要加几个电阻,进行上下偏置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