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到STM32的SRAM中吗?

楼主(2015-01-31):
如题

现在我只有程序的.hex文件和.bin文件

我可以通过JLink把程序直接下载进STM32的SRAM里面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A:
DEBUG的时候可以把程序下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B:
可以的。我不会上传图片,给你描述下哈:
1、打开J-Link工具(我用的版本是J-Flash V4.5l)
2、Options->Project settings->CPU选择相应的MCU型号。
3、File->Open data file选择烧写的文件
4、Target->connect连接
5、Target->Program烧写

网友A:
BIN或者HEX下载到RAM也许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C:
没问题啊  ISP串口直接下进去

网友D:
可以
不要过只有hex和bin,你下载到ram中干什么?
链接地址不对的话,下载到ram中也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