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楼主(2015-01-31):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20 identifier "Uint16" is undefined    DSP281x_GlobalPrototypes.h    /123    line 25    C/C++ Problem
我用的是ccs5.4,之前用例程感觉一切都对,可是自己动手写的第一个程序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所有的头文件都已经存放在相应的工程目录中,现在这个问题该咋办啊

网友A:
Uint16  这个没有定义   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改为unsigned int就可以啦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觉得是你应该没有添加够头文件

楼主: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每个工程最后在烧录的时候都需要自己编写一个flash-ram文件吗,可不可以直接一直用例程里面的一个现成的,(程序不太复杂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