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实时时钟20分钟快了5秒

楼主(2015-01-31):
用32写了个实时时钟,结果实时时钟20分钟快了5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晶振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精确。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用外部晶振、然后自己程序上校正一下就行吧

网友C:
这个就是典型的电容不匹配了,一般的误差不会有这么大的!

网友D:
想办法校正;
如果还有温漂,那就麻烦了;

网友E:
嘿嘿 我的和你的也差不多 想办法用软件校正或者乖乖的按照要求加上适配电容

网友F:
内部rtc就是不准,外晶振不可能差这么多.

网友G:
调节匹配电容吧,总有误差满意的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