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CPU时钟

楼主(2015-01-31):
PIC单片机如果使用外部时钟,那CPU的工作时钟频率是外接晶振的频率吗?
在芯片上电时,有个延时,我不想用定时器做,所以写了个延时函数,外接8M晶振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 i<a; i++)
    {
        for (j=0;j<4000;j++)
        {}
    }
}

程序中想延时100ms,所以我写delay_ms(100),但是我用示波器一测,发现居然延时时长是2s,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们帮忙看下,最好帮忙解释写,非常感谢!!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PIC18F6720,我之所以程序里写4000,我是这样计算的,8M的时钟,那一个机器周期就是0.125us,for循环一次需要2个机器周期,为0.25us,经过4000次,所以是1ms,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这样理解对了才怪

网友B:
“for循环一次需要2个机器周期”?咋算出来的?C当汇编在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对了才怪

大神,求赐教,应该怎么理解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循环一次需要2个机器周期”?咋算出来的?C当汇编在写呢?

大神,给一下建议,我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来的,谢谢!!

网友B:
你语句算得太少了呗,PIC的一行C可能要当7~9行汇编来算,你自己打开输出的汇编文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有要告诉你 : PIC单片机的一个操作需用4个时钟周期来完成,即1个指令周期等于4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