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for语句一个循环的时间是多久

楼主(2015-01-31):
贴一下代码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void)
{
  for(p=40960;p>0;p--)//红灯常亮
    P2OUT=0x6F;
  P1IFG=0X00;
}
意思就是按一下按键开始倒数10秒,然后一个LED亮10秒 MCLK已选择32.768K  实际烧写到板子上无论怎么更换P的值 都是12秒左右 我考虑可能是机器时间并不是我所想的主时钟时间,求大神解答!

楼主:
是主时钟的时间吗?

网友A:
时钟配置了吗

网友B:
还是看下你的主时钟的吧,,好好检查下的。

网友B:
不行的话先把你的MCLK信号的输出用示波器的看下的,看到底是多少的吧。

网友C:
哇卡,兄弟,你怎么能在中断函数中延时。。。

网友D:
第一:正如楼上所说,不能在中断函数里面延时
  第二:如果你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延时,此处是不是应该加分号    for(p=40960;p>0;p--)//红灯常亮

网友E:
兄弟,我估计P的值应该是被编译器优化了。你在定义P变量的前面加上volatile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是需要考虑主频时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