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5-01-31):
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MSP430FR5739,进入低功耗模式LPM4可以使用TI提供的函数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设置寄存器,那么进入LPM3.5或者LPM4.5应该如何写程序,另外进入LPMx.5之后仿真器将无法使用。

楼主:
如何验证结果,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看一下数据手册 里面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