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2015-01-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般单片机(430或者ARM 瑞萨等等)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阻值的上拉电阻?

楼主: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一般我自己做电路都会用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不一样,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C:
一般都是用10K的较多的,,单片机IO口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的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