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3245的IO口和LCD使用问题

楼主(2015-01-31):
最近在调试CY8C3245的LCD驱动,LCD模块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对应的IO口却不能正常操作了。
请教一下,如果IO口被用作了LCD模块的SEG、COM,是否还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楼主:
如果可以复用,如何切换两种功能?

网友A:
百度一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B:
应该不可以了吧,因为你已经用做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