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问题

楼主(2015-01-31):
如果要在430的flash中存储数据,是不是只能在information memory这一部分存储?

楼主:
到底是不是呢?

网友A:
不是,程序flash区域也是可以存储数据的,不过要注意和程序的储存地址不要冲突

网友B:
外部存储器呢

网友C:
是的   从1000开始向上存储,因为程序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存储的,防止二者重叠,所以还是尽量将数据存储在information memory这一部分吧

网友D:
尽量将数据存储在information memory里

网友E:
这个不懂,我看看大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