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初始化失败!如何处理?

楼主(2015-01-31):
我是MSP430新手一枚,玩了两天msp430f149两三天,今天在写一个NMI实验的时候,我以为要接一个按键到RST/NMI端口上的,然后由于失误,把5V的电源直接接了上去,发现后就拔掉了,从这以后下载程序就出现“BSL初始化失败!”,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想应该是芯片烧掉了,已经重新买了一块,在路上,作为一个新手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想想原因,430还是有点小贵,相对51来说,现在发上来和大家交流交流,或许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是芯片烧掉了,只是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吧。

楼主:
希望大家提提意见,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RST/NMI端口被烧坏了,不能完全确定。
学习用,可以用msp430 launchpad,很便宜的TI官方开发板,资料也多

网友B:
这个在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的吧,单片机的没那么容易被烧掉的。

网友B:
430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一般只要不超过3.6V的,单片机都不会被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