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不同IO口并行输出问题

楼主(2015-01-31):
我用的是MSP430G2553单片机 现在在做一个液晶并行输出 但是不想用P1.0口作为最低位输出 而是想把P2.0口作为并行口作为最低位输出 而P1.1~7仍然作为高七位 试过很多种方法 但是不行

楼主:
急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没有搞过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有点剑走偏锋呢?:lol,哈哈哈因为你这个搞法实在没见过,可能在时序上有点跟不上吧?不是很同步,另外你试过哪些方法不行?

网友D:
怎么个不行法?并行数据的读写不是有个同步过程吗,在同步时序(就是数据被读写的有效时刻)之前将并行数据准备好不就可以了吗?不一定用同一组IO口吧。

网友E:
建议楼主贴出代码和电路图啊
理论上你的方案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