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2015-01-31):
CY7C68013A USB无法识别,大神们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检查,或者PC上要装什么驱动么?

楼主:
芯片明明已经跑起来了呀,正常情况应该是华丽丽的“CYPRESS EZ-USB FX2(68613) - EEPROM MISSING”啊。为什么我木有看见啊~~

网友A: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去硬件设置里面看看有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