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可以同时烧录几个IC

楼主(2015-01-31):
请问 MiniProg3 一次可以烧录几个IC .

楼主:
比如说我要在PCBA之前烧录好软件,那么我需要购买一些烧录座,这些座应该就相当一个夹具,然后是不是几个烧录座并在一起在利用烧录工具,比如 MiniProg3来执行同样的烧录对不对?

网友A:
抱歉兄弟 没有这样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