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known device怎么办

楼主(2015-01-31):
用的 CY68013a 插上电脑unknown device 怎么办

楼主: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480M USB 布线差一点就会识别不了

也有可能假芯片

也有可能线材不好,建议插后门

网友B:
应该PID/VID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C:
看看时钟是否是24mhz

网友D:
2.2K的EEPROM上拉电阻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