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如何实现软复位?

楼主(2015-01-31):
早期软件复位向量在0x33FFF6,FLASHA,由于使用仿真器升级软件不方便,因此做了一个bootloader,占用FLASHA,上电以后,bootloader先运行,接管DSP,根据外部条件判断是否运行用户代码,用户代码位于FLASH B C D E F G H,任意一块,用户程序在编写的时候避开FLASHA,同时把复位向量放到FLASHA之外的地方,比如FLASHC中,复位向量放到0x328000,用户程序和bootloader不公用任何资源和代码,都会分别初始化硬件。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从bootloader跳转到用户代码,该如何操作?直接用LB指令跳转到用户程序的复位向量就可以吗? 上电时DSP处于复位状态,各个寄存器,内存内容都是确定的,但是我从bootloader跳转到用户代码,寄存器,内存都是跳转之前bootloader中的内容,直接跳转到用户代码会不会有问题?虽然用户软件会重新初始化硬件,但是实际中发现一些用户代码运行不正常。两种操作唯一的差别就是不使用bootloader的时候,用户软件时从DSP复位以后开始执行的,而使用bootloader以后,用户软件从bootloader开始运行,如果能实现软复位,将寄存器和内存复位到上电前的状态,就没有问题了。

请大家不吝赐教,这种情况怎么操作比较好?谢谢

网友A:
一般都会有单独管脚控制这个功能的

网友B:
软件复位  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