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采样瞬间电压跌落

楼主(2015-01-31):
用28335时,当板件正常工作时没有启动AD转换时信号是很好的,而一旦对信号进行AD采集时,信号就受到了干扰,在每个采样的瞬间 信号电压都有很大波动,如图中大的尖峰所示。采样频率10k,尖峰频率也是10k。请问,这个干扰是DSP造成的吗?是否是内部的SAMPLE-AND-HOLD模块造成?正常吗?会造成采样不准吗?

楼主: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确定你的电路板没有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B:
采样引脚属于高阻   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检查别的地方

网友C:
图呢?我没有看到,你确定你采对了引脚,因为如果你用的是B0通道,但是你程序却采的是A0通道的信号,而且你那个引脚也是在用的没有接任何电平电压,会有随机数的(采上的电压值),如果不是这样,会不会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