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的28335的工程为什么包含不进.h文件

楼主(2015-01-31):
我建了一个28335的工程,在网上下载的c文件都能包好h文件,自己写了一个main函数为什么不能包含.h文件"main.c", line 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main()
{

}

楼主:
多谢指导了

网友A:
头文件有没有添加到工程中来  或者拷贝到工程的目录下
还可以通过build option下设置路径

网友B:
楼上正确,工程名右键 》properties 》Build include option 》ADD,添加include 和 source 两个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确,工程名右键 》properties 》Build include option 》ADD,添加include 和 source 两个文件夹 ...

你好  仔细看了一下
是不能打开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这个和找不到头文件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仔细看了一下
是不能打开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这个和找不到头文件 ...

我是这样理解的:官方给的例程里边,"DSP2833x_Device.h"包含了一系列的其他头文件,路径包含不对自然找不到所需的文件;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深究“could no open”和“找不到”的关系,我也不清楚。。。: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官方给的例程里边,"DSP2833x_Device.h"包含了一系列的其他头文件,路径包含不对自然找 ...

谢谢!

网友C:
这个需要在新建的工程上先添加的吧。。

网友D:
我记得像这种专门有一个.h的文件的。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h文件名的,用到那些的,就在里面把那些的屏蔽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