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O没正常输出

楼主(2015-01-31):
2812有一个PWM口一直是低电平,请问是不是芯片坏了,其他五个输出都正常的

楼主:
测试过CPIO还是没**常输出,感觉是强制拉低了,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芯片坏我就不知道了    只要仿真器能连上就应该是好的
外部我觉得是拉不了的   除非强制电平拉  这样应该会损坏

网友B:
有可能是该IO口的损坏了,,不过几率很小的。

网友C:
楼主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板,看看是不是和地连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