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转换问题

楼主(2015-01-31):
用2812设计了一块电路,但不论输入多大的电压进行AD转换,寄存器里的的值一直是固定的,就跟AD没有工作一样!但是转换的程序我已经在开发板上调试通过了啊。

楼主:
请高人指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请检查硬件电路    参考等都是否设置合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4096!如果是,赶快关电,你板子有问题,引脚过电压值了,如果不是,你用万用表测输入dsp引脚电压是多少,算一下与CCS显示的对不对,如果对了,但是就是你说的固定电压那个数,那你就得好好看看你的AD输入的电路了

网友A:
楼上说的  看来采集到4096说明AD口上有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