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断user_isr怎么设置和调用啊

楼主(2015-01-31):
我在AD采样后经过算法处理得到一个过零信号时方波 这个信号假设是一个变量A
我想设置一个A双边沿都触发的软件中断 具体应该怎么设啊?

楼主: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如果接入同一个中断引脚  如果可以设置  只能是上升沿触发完后   改变配置    配置为下降沿触发
这个要看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