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从限流型如何想到截流型?

楼主(2015-01-31):
如图示,过流和截流就差两个分压电阻。这个截流保护电路是从限流型过渡的吗?或者这个截流型电路是如何想出来要加那两个分压电阻的?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度差不多,但是其他一样的话,加了分压电路,限流电流截流电流要大些。

网友B:
除了因R0上的压降大小不同而考虑的分压电阻,楼主你这俩电路有根本的区别么?

楼主:
两种集成稳压器中的过流保护电路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mXgqfYf45ZxLj78znHD2ni-dEAFOH2T5KmwaQLilCNDbL1SAHeoCGXuUQxx1e2SnnRorLpsvMF8NrEjrY3mAlrUY44aYb6Aoa6zOzWstZC
下图是从上面网址截屏的。我是想问,那个减流型的电路是如何想到的?比如想要实现左边减流型的功能,怎么想到要加那两个分压电阻的?是根据负反馈原理吗?1、或者这样问,要实现某个功能,该如何搭电路?
套到这个图就是,要实现(b)所示减流保护的功能,该如何搭电路?
2、还想问,比如某人已经知道右图限流保护的电路了,这个人怎么想到再加两个电阻就成减流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图只有R2有接地,多画个接点了,是为7字型限流。

教材上的截图,可能画错了。要不就是作为输出对地短路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因R0上的压降大小不同而考虑的分压电阻,楼主你这俩电路有根本的区别么?

...

有区别。 限流型,输出电压减小时,输出电流略微增大;减流型,输出电压减小时,输出电流随着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区别。 限流型,输出电压减小时,输出电流略微增大;减流型,输出电压减小时,输出电流随着减小。 ...

哦,看到你贴的那个图,俺想起来了,这个知识以前了解过的,可惜不用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