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正弦波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打算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要求5Hz,100mv,最好是可以达到uv级别的
在网上看了有好多方案,DDS的,555的,51的,运放的
打算试一试51加精度高一点的DAC,还有运放这两个方案都试试
关于51,直接用查表法,但是表格怎么去获取,不知道,在网上找了一个,然后增加延时,看着示波器来调整频率哈哈,5v级别的还好。然后用电阻分压就死了,1,m的还有1k的波形马上就不像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的51学习板的DAC精度还不够,因为还没买芯片,波形出来真难看的要死!  怎么破.?  换个精度高一点的波形就会好么?
用protus仿真结果貌似不起振,想问下该用什么仿真软件好???

网友A:
5Hz?用DAC做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B:
如果频率固定,用什么DDS之类的简直就是浪费。。维恩电桥振荡器足够了。。
闲极无聊,给你搜了个···
http://cds.linear.com/docs/en/lt-journal/05_03-12-LTC1968-Pei.pdf

自己搜 Low-Distortion Sine Wave Oscillator 大堆的电路。。

网友C:
1K以下的应可以用51制作用定时器驱动DAC可以得到的,而以上有点精度不能保证,主要是相位波动会变大,存取,赋值时间不能恒定,还有分压要有驱动输出,最好要用高精度的运放,如要幅度高精度要用VCA实行闭环控制,这样糸统会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固定,用什么DDS之类的简直就是浪费。。维恩电桥振荡器足够了。。
闲极无聊,给你搜了个···
htt ...

可是要低电压怎么破,100mv最好做到uv级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要低电压怎么破,100mv最好做到uv级别

分压----运放跟随。

你确信你需要精密、确定的幅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