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精密整流不精密

楼主:
当输入小到到几十mv时候正负不对称,负电压整流后偏大8倒9mv,正电压偏小8到9mv,后发现两运放反向端电压为4到5mv,是运放的问题吗?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5-02-01):
运放输入端有电流流过引起的~~~

需加调 0 电路

网友B:
精密整流电路先天就存在小信号失真问题。加上运放块的Vos和频宽积等参数影响,就出现楼主所说的"不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有电流流过引起的~~~

需加调 0 电路

接成图上中电路,两个运放同相端电压调到-4mv到-5mv,失真少了些,是这么调的吗?还是换更精密的运放效果会好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整流电路先天就存在小信号失真问题。加上运放块的Vos和频宽积等参数影响,就出现楼主所说的"不精密"。  ...

换Vos更小的运放失真会很小吗?可以接受2mv左右失真。

网友B:
运放块Vos小或加调0措施仅解决不对称问题。
但是小信号失真是这种电路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