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定时器赋初值为负值的问题

楼主(2015-02-01):
/**************单片机晶振为11.0592兆的1毫秒延时*************************/
void ys1ms(unsigned int s)           //定时器精确延时1毫秒函数,改变S数值即改变时间
{
        TR0=1;
        while(s!=0)
        {
                TH0=-(7629/256);
                TL0=-(7629%256);
                while(TF0!=1);
                TF0=0;
                s--;
        }
        TR0=0;
}
为什么要这样赋初值
TH0=-(7629/256);
TL0=-(7629%256);
而且我在源代码里也没看到对TMOD的赋值,也就是说用TOMD的默认值0x00是么
求大神来解答

网友A:
因为是向上计数,从0xfff加到0x0000时溢出产生中断,

所以如果想要计数1个周期,其实是从0xfff加到0x0000,初值就是0xffff,其实就是-1,其它的类似

下面的解释也是一样的
65536-1=0xffff
0x10000-1=0xffff,只保留16位
0x0000-1=-1

网友B:
TMOD的初始值是0X00,也就是定时器的模式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向上计数,从0xfff加到0x0000时溢出产生中断,

所以如果想要计数1个周期,其实是从0xfff加到0x0000 ...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初值到溢出实际会走7629个机器周期,属于简便的赋初值方法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初值到溢出实际会走7629个机器周期,属于简便的赋初值方法是么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