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增益该调多少?

楼主(2015-02-01):
输出是pwm,怎样看是否失真? 这个没有削波失真的

输入信号的幅度和功放的增益该限制为多少,才不会失真?

楼主:
要调最大声,输入信号的幅度和功放的增益该限制为多少,才不会失真?

网友A:
f输入信号的幅度和功放的增益该限制为多少

网友A:
D类功放的增益该调

网友B:
说白了,是不是过调制,占空比是不是达到下限和上限。还有有些是闭环控制的,外部可以控制增益。

楼主:
从PWM波形上怎样看 有否放大过度?
何谓占空比的下限和上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PWM波形上怎样看 有否放大过度?
何谓占空比的下限和上限?

其实从功放出来的就是一个输入信号的放大,如输入正弦信号,用示波器检看,如上下平顶了,就是过调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从功放出来的就是一个输入信号的放大,如输入正弦信号,用示波器检看,如上下平顶了,就是过调制了。 ...

输入是正弦,但是D类功放输出的是方波啊,没有平顶这说法

网友B:
有二种方法,1:用二路示波器查看最大和最小的占空比随输入信号的幅值有没有变化,如没有变化,表示过调了输入信号的最小值应对应占空比最小的,反之最大的,调节信号的幅值,峰对应的占空比是否变化,没有变化,即表示过调.,2>后面接LC低通滤波器,重现输入信号,如平顶或平底了,表示过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