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怎么实现精确控制PWM输出数量同时能改变频率?

楼主(2015-02-01):
STM32怎么实现精确控制PWM输出数量同时能改变频率,实现电机加速启动 减速停止?
网上找过一些资料,但没有比较好的实现方法
1,外部再弄个IO口接到PWM脚上,用外部中断的办法,单独来计数。此办法可行,但个人感觉不科学,太频繁进入中断。
2:使用定时器,使用一个和PWM频率一致的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数。但计数的过程中怎么实现频率的改变
3:利用定时中断实现PWM,不能较好的实现频率线性的增加或者减少
-----------------------------------------------------------------------------------------
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实现电机加速启动 减速停止? 干嘛不用pw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电机加速启动 减速停止? 干嘛不用pwm模块?

还有精确定位,比如输出10000个脉冲。

网友A:
什么电机?怎么不用传感器?

网友B:
肯定是步进电机

网友B:
没有专用的这个功能,只能通过程序干预;
比如中断;

网友C:
频率好说,回0的数值就是频率(自己推一下),数量不重要,因为你要连续的输出,调制比和回0时的更新中断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用的这个功能,只能通过程序干预;
比如中断;

怎么能较好的改变频率呢

网友D:
这个太容易实现,不过代码不方便公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能较好的改变频率呢

我以前用定时器中断做的;

网友A:
;P做步进电机有这么纠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步进电机有这么纠结吗?

:lol
不是我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容易实现,不过代码不方便公开。

能不能说下思路,代码我自己研究  非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好说,回0的数值就是频率(自己推一下),数量不重要,因为你要连续的输出,调制比和回0时的更新中断才是关键 ...

:loveliness:能不能稍微说的详细点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请教下!

楼主:
:hug: 能说的详细点吗 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定时器中断做的;

假设定时25us的中断,通过IO口翻转,可以实现20K的频率。但我想慢慢减少频率呢?比如实现18K频率,就不好实现了。TIMER重新赋初值?

网友E: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static void vLED1Task( void *pvParameters );
    static void vPulseTask( void *pvParameter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xTaskCreate( vLED1Task,  ( signed char * ) "LED1",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 NULL );
    xTaskCreate( vPulseTask, ( signed char * ) "PLUSE", 128,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

static void vLED1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pvParameter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for ( ;; )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vTask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vTaskDelay(1);
    }
}

#define TIM1_DMA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C4C)
unsigned short const Tim1_Setup[32]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static void vPulse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oid) pvParameter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DMA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im1_Setup;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TIM_DMAConfig(TIM1, TIM_DMABase_PSC, TIM_DMABurstLength_1Transfer);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4,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for ( ;; )
    {
        vTaskDelay(1);
    }

}

网友F:
pwm触发dma,dma触发更新pwm的值.找找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触发dma,dma触发更新pwm的值.找找实现方式

多谢! 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FreeRTOS.h"

非常感谢  我先参考下 谢谢:kiss::kiss:

网友E:
using TIM_RepetitionCounter can control output number.

网友G:
精确计算脉冲数的话可以通过在定时器中断里直接翻转IO的方式,频率就是改变定时器中断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确计算脉冲数的话可以通过在定时器中断里直接翻转IO的方式,频率就是改变定时器中断的周期 ...

你试过吗:lol 我都打算试下各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我都打算试下各种方法

就做了计数输出,因为速度较慢没有做加减速

网友H:
定时器同步功能实现脉冲计数,开启影子寄存器和缓冲功能,实现实时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时器同步功能实现脉冲计数,开启影子寄存器和缓冲功能,实现实时改变频率 ...

貌似方法不错哎 尝试下

网友I:
TIM模块本身就是定时器,每一次PWM更新中断不就是PWM输出的数量嘛,你要想控制输出个数,在PWM更新中断里技术就好了啊,同时也可以改变PWM比较器翻转值更改频率,几条代码执行一下,时间很短。

网友J:
每次进中断以后,可以改变定时器的初值来改变中断间隔嘛,进一次改一次。就可以实现频率改变啦。
用一个变量来记录中断次数。

网友:
楼主实现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下思路,代码我自己研究  非常 谢谢!

启动DMA传输,103很方便的实现,通过DMA发送占空比数据,改变PWM的占空比,DMA传输完毕进中断,
PWM脉冲的数量也就统计到了,500KHz没什么问题。注意DMA传输完毕进中断时,最后一个PWM还没有发完,切换为单脉冲模式,PWM就停止了。407还有些bug,修正后和103一样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启动DMA传输,103很方便的实现,通过DMA发送占空比数据,改变PWM的占空比,DMA传输完毕进中断,
PWM脉冲 ...

楼主,请教一下,用DMA的话,可以实现多少路的输出?

网友L:
整一个数在定时器中断减,减的快慢控制一下不就是加减速吗

网友M:
基本思路:
步进电机加速曲线一般算好各步的频率、步数,生成数组:
{脉宽1, 步数1, 脉宽2, 步数2, 。。 脉宽N, 步数N}
启动DMA,用TIM的Update触发,源地址为脉宽1,地址固定,数量为步数2,目标地址为TIM的ARR,开DMA中断。在DMA完成中断里设置下一步的参数,直到全部完成。
以上只更新了ARR改频率,没更新CCRx保证占空比50%,看一下manual里TIMx_DCR、TIMx_DMAR寄存器介绍以及后面的Example of how to use the DMA burst feature。

网友N(2017-10-26):
引用 网友M:
基本思路:
步进电机加速曲线一般算好各步的频率、步数,生成数组:
{脉宽1, 步数1, 脉宽2, 步数2, 。。 脉 ...

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