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里的“蠕动距离”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2-01):
见附图
请教
这里的“蠕动距离”是什么意思 ?

谢谢!

网友A:
用词不规范。。。。。。。

网友B:
爬电距离?

网友C:
图都没看见怎么研究一下呀

网友D:
我们这里叫“爬电”距离!…嘿嘿!很俗气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都没看见怎么研究一下呀

谢谢!
有图片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E:
就是爬电距离,如果一开始就是学的外文教材,就不应该做翻译了

网友F:
唉,改版后加载个图片好慢啊 。
蠕动就是爬电啊,一些电工习惯用这种形象一点的叫法,不过不太规范。

楼主:
谢谢21ic的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D:
其实:我欣赏“蠕动”这个词!…
   有动感!很形象!很有东方文化的内含!…
   PCB上线路间距,它是会随着地点、时间、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