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74HC16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2-01):
哎!看74HC164的数据手册一直没看明白它的具体功能,只知道是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东西。有没有那个能简单说下具体功能咧(不要太多什么术语,形象说下就行),还有如果将前一片74HC164的Q7输出端接放下一片74HC164的数据输入端会出现什么样的逻辑效果咧?、、/

网友A:
把输入的串行数据转为并行输出,应用可以驱动数码管,2片164或多片级联可以扩展输出端口驱动多个数码管静态显示,不过多片级联时需输出多字节数据

网友B:
网上应该有机应的资料可以查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 还需要怎么说?

很简单, 一个时钟脉冲, 并行输出会移一位(Q0->Q1), Q0 锁存 A, B 输入。

网友D:
就是一位位输入,8位之后,就从8个输出端输出这8位数据。
不过我不喜欢HC164,因为移位时,输出端会“闪烁”,我用595多。

网友E:
这些网上百度一下,一般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