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设计分享】简易示波器设计之ILI9341 TFT屏显示

楼主(2015-02-01):
调试了几天,终于调试好了LCD的驱动程序,感觉引脚分配也是挺麻烦的事,通过几天的调试,明白了引脚分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引脚的默认功能。驱动程序参考了原子的程序。
GPIO初始化函数:
LCD_D[15:0]对应PC[15:0]
//******************************************************************
//函数名:  LCD_GPIOInit
//功能:    GPIO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PB0:片选端口CS                                PB1:数据/命令RS
//PB5:背光                                                        PB12:WR
//PB13:RD                                                                PB14:RST
//******************************************************************
void LCD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All);
}

完整程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A:
真给力啊

网友B:
请问下楼主,参见原子的程序,你有没有焊接外部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参见原子的程序,你有没有焊接外部的晶振。

不需要焊接外部晶振,用内部时钟源就行,参考的只是他编写函数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焊接外部晶振,用内部时钟源就行,参考的只是他编写函数的方式。 ...

恩恩,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感谢分享!
如果有需要采购液晶屏的话,可以联系我,QQ: 85755537,谢谢

网友D:
看上去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E(2018-01-22):
感谢楼主分享,回去试试看

网友E:
所以楼主是利用IO口自行模拟时序来点亮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