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xilinx SDK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2-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ISE14.7的SDK,在程序编译好之后,若要更改头文件(.h)的内容,重新编译没用,还要把.o文件全删,再重新编译才行。是我用的不对还是软件BUG呢?求解决?

网友A:
个人觉得SDK的BUG比较多   难用
应该是只要有修改就需要重新编译啊
你是不是没有把修改的文件保存啊    建议你将光标切到你改的文件中
然后ctr+s   然后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SDK的BUG比较多   难用
应该是只要有修改就需要重新编译啊
你是不是没有把修改的文件保存啊    建 ...

肯定保存啦,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13.2就没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保存啦,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13.2就没这种问题

好吧   再慢慢摸索一下